液晶显示器黑屏.如果显示白色的就好点,不闪....

楼主(2013-03-30):
液晶显示器黑屏.如果显示白色的就好点,不闪。一看电影或者玩游戏画面稍微暗点的,就闪黑屏,就一秒一秒闪。
我在百度里面搜索到如下的解释:
应该是你的显示器动态对比度的问题。当显示黑色画面较多时,程序在调整背光电流大小,当背光电流太小到灯管的临界开启电流时,背光灯管就不能正常工作从而造成闪黑屏。看你的菜单里有没有关闭动态对比度的设置,如果有就关了吧。如果没有,最好找售后服务处理。如何把禁止自动电流调节,有什么好办法吗?菜单里面没有动态对比度调节的选项

网友:
大哥,送修才是王道。

网友:
应该是背光供电不稳定引起

网友(点评):
心若联通,何必移动。。。。。。。。。。。。

网友:
屏上面的電路問題吧

网友:
我查了下 屏供电有3.5V 是不是低啊 19寸的显示器

网友A:
应该是5V,3.5确实低,如果不会修就送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5V,3.5确实低,如果不会修就送修吧。。。。。。。。

可以教教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教教方法吗?

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要是什么基础也没有,说了也白说。。。。。。。

网友(点评):
白说也好过不说呀!

网友:
直接送到百度公司修吧。 反正百度都有答案的。

网友C:
断开屏供电。从电源的5V接上去吧。@祝你好运

网友:
是低了,一般都是5V和12V,是不是背光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断开屏供电。从电源的5V接上去吧。@祝你好运

断开屏供电了 直接外接个5V 现在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开屏供电了 直接外接个5V 现在OK了

那就是驱动板上 屏供电的场管电路有故障,一般在排线的右边。可以试着修复。或者开动脑筋 改个电路出来!!

网友:
送维修店去维修吧!以免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D:
在高压扳上加  7805 芯片   ···你灯管就常亮了    ······不拔电源不灭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高压扳上加  7805 芯片   ···你灯管就常亮了    ······不拔电源不灭 ······

哈哈 我现在就是在屏供电上加的7805,可是屏供电老有电是不是对屏不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驱动板上 屏供电的场管电路有故障,一般在排线的右边。可以试着修复。或者开动脑筋 改个电路出来! ...

我现在就是在屏供电上加的7805,可是屏供电老有电是不是对屏不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是在屏供电上加的7805,可是屏供电老有电是不是对屏不好呢?

我感觉应该是不好,他始终5V,屏板上的12v 23v -6V 就会一直有,万一有点差池 屏就会挂了吧!实在不愿意修那供电 或者修不好,就从开机信号取出来控制那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