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有12V,5V,3.3V,PG信号输出,它就开不了机

楼主(2013-03-30):
长城电源有12V,5V,3.3V,PG信号输出,它就开不了主机,主机是好的主板它就是显示C1是什么问题啊

用另一个电源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c1显示内存不过啊,这么奇怪,换电源能搞定,他其他电压都输出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电压都输出是正常的

可能是3.3V功率小了,拆电源看看滤波电容。

网友:
看看紫色线的电解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差。

网友:
路过,今天貌似像下雨的样子。

网友:
先换电容试试吧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3.3V偏低的问题,有些内存是很挑剔的,电压+-0.1V就不过,也有的在用到高速内存时有意将电压上调到3.5V,解决办法无非有两种,换内存,换电源,或者有点基础的将电源内的调整电位器略作调整。

网友:
应该是哪个电压的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
应该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一般是电容

网友:
楼主可在带同样负载的情况下,测一下这二个电源的三个输出电压,看看有什么不同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