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I3 双显奇怪花屏 奇怪问题修复

楼主(2013-03-30):
型号: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故障:进水 显示花屏(像老电视机那种雪花一样 一跳一跳的)
1:询问,机器没过保,客户拿到售后说售后换主板就好了,但是进过水了,要换主板,所以就拿来我这里了。
2:目测,主板1.5V供电上管19V滤波电容腐蚀,其余正常。
3:洗干净(把那两个19V滤波电容弄掉了)。观察无断线
4:通电测试故障无变化
5:思考,此机器是双显卡,开机运行时 是集显的。运行大型程序是独显。于是切换到独显情况无变化。外接显示一样。说明和显卡无关系。想到是进水才坏了的。严重怀疑是进水部位问题。于是仔细观察进水部位也无结果。想到之前的2个19V滤波电容没上。于是换上。开机一切OK。

网友:
。。。。拿来时,电容在上面,也花屏。你拆掉。折腾下,装上电容。就好了。。。。灵异

网友:
,本来不灵异常,被赵老师这么一说,变得有点灵异了。

我想他应该最后是换了那两个滤波电容的

网友(2017-11-10):
有些电容 是不能 拆扔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