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9a330bw 显示器不加电!急急急啊!!

楼主(2013-03-30):
今天来了个机子,三星通病,这次是不加电,主板上电压都没有,电源是好的。。。。求助啊!!!

网友:
如果主板上有d9329就是它坏了,没有你顺着供电开始测

网友:
保險 AND  橋堆是不是好的

网友:
输出部分测量一下对地阻值,如果存在阻值偏低,需要对相关电路进行检查。

网友:
刷资料啊 这个是有通病的 论坛有教程

网友:
看下24C16那个芯片吧,坏的很多,找个新的换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