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系统改装win7

楼主(2013-03-30):
都是网上搜的,本人整理了一下。新手交流,高手勿喷,谢谢!
关闭uefi,看图:

将磁盘从GPT格式转换成MBR

网友:
搞这么复杂干嘛,光驱,u盘都可以做。

网友:
其实,我好想用win8~

网友:
win7不能用GPT吗

网友A:
百度文库里有这方面的文章。当然win7 也可以装在gpt下.

网友:
太复杂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文库里有这方面的文章。当然win7 也可以装在gpt下.

是吗,查下?

网友:
BIOS里面设置好启动项,U盘、硬盘安装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