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Z2588 23.6显示器 加电电源灯闪烁 灯管不亮

楼主(2013-03-30):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97221618/QQ/WinTemp/RichOle/1_NO4G4F%7BJKF@JP0)9[J28G.jpg 今收到一长城Z2588显示器,加电电源指示灯闪烁 无法开机  灯管不亮  拔掉屏线 高压板  故障依旧  12 5 3电压正常无跳变,ON\OFF无电压。ADJ0.07  求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换掉驱动板上的电容,再看看。另外看看5V转3.3V 转1.8V正常不

网友:
这个是驱动板问题,实在没招了就改通用板吧。

网友:
这客户的机器 刚买一年多点  没过保  但是再外地买的 不想折腾  就让拆开维修了  我以为是通病  现在一点头绪也没了  改板估计人家不愿意  有没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点评):
不同意改,那你直接网上买一片

网友:
驱动板一般不好修  关键是没有配件   楼主叙述的这问题应该是bios可能性大
   还有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测测芯片引脚阻值

网友:
判断一下是否短路或断线

网友:
长城的驱动板坏的多得很

网友:
电源指示灯闪烁,意思就是没有接收到信号咯,没有信号又怎么可能输出高压使能呢、这里要不查HV,要不是程序或者芯片坏了、

网友:
确认电源板滤波电容正常的话就换驱动板吧,驱动板维修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