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10让我受不了了

楼主(2013-03-30):
一个DELL5110,客户拿来说是进水,不触发,待机芯片有腐蚀,取下重新加焊,有待机电路0.02,3V 5V待机电压都有了,触发开关有3V电压,可还是不触发,刷BIOS,换了新的IO795PA0DX,依旧是不触发,想问高手能是什么情况
刷BIOS

网友:
有檢查過所有power嗎?
或者有地方短路?
這些都檢查一下吧

网友:
查IO工作条件

网友:
你发帖子也要详细点啊,有木有断线,短路的啊,是有跳变还是木有呢,这机器好像有ec bios吧,你是不是刷错了,

网友:
你也太极品了,上来就换芯片,你能查一查信号吗

网友:
进水机器一般先查断线和小件腐蚀,没有明显的短路情况下不要盲目地换芯片。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路过

网友:
是待机芯片的PG角,第六角没有电压,和这个相连的R4114电阻正常是100K,现在电阻无穷大,问题己经解决,这个主板的待机电流是0.04A,之前一直是0.02

网友:
比我还差啊

网友:
应该还有腐蚀的地方没看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