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1s黑屏,电源指示灯绿色常闪

楼主(2013-03-30):
aoc 171s 以前黑屏修过,换过一对5706,这段时间有时有黑屏,重新开关又正常,今天用着突然黑屏,电源指示灯绿色常闪,还是5706坏了吗?

网友:
可以测测灯管  去保护试试

网友:
继续换,换5707

网友:
你拆开看看,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要先判断是哪部分的故障,电源5V,12V正常吗,如果5V 正常,驱动板的开户信号有没有电压,如果有就是高压部分。

网友:
加了个图,电源指示灯绿色的闪烁,屏也闪,跳黑屏那种,拔掉灯管也一样,图中黄色变压器有明显切换声

网友:
査5V和12V,实在没辙,换块通用版試試!

网友:
5706坏了  这个是通病

网友:
5076 中间的电容最好也换掉,还有加焊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5706 和 5707 不能互换的吧

不是吧,一看这型号就知道差不多,怎么不能换呀,用5707换5706绝对没问题,互换也没问题。。。。。。。。

网友:
5706是可以换成5707的,同时旁边的高压线圈是不是有虚焊,以前我也碰到过

网友:
tb淘了块同型电源板,换了就好了,坏板子慢慢修啦

网友:
修修原来的坏板子,量了下有一对5706短路了,换了,试机,开了几小时没问题,第二天开机发现亮一下就黑屏了,拆开量,两对5706好像没问题,这是咋回事啦?

网友:
高压上的管子换过后加焊升压包试试

网友:
查后极电路,还有短路!或者前极电路带不动负载。那个5706 能用5707代换

网友:
拆开看看,坏了再换吧

网友:
先用自己的点屏工具点下。以前遇到过是个电容漏液造成的

网友:
悠着点      上次 我出现同样的问题   测试电压正常 输出   电源灯闪 黑屏  结果我第三次 测试的时候爆炸了     高压条附近芯片炸黑一片  然后 驱动板OVER    ······加高压条 切高压部分电路 换驱动板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