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515 触发电流低 求助

楼主(2013-03-30):
CQ515触发电流低,待机0.01,3.3V 5V已有。

RSMRST#  休眠信号  电池电量低信号  正常。

触发时,可以看到 电源接口灯有亮闪几下再灭,说明已有动作了。

+V3A +V5A待机电压已有,但触发时测 +V3S  +V5S没电压,

查开启信号 GATE_5S 没有。而它又是由SLP_S3#_3R ,V18_GOOD合并而来,

测这两个信号在触发时没电压,但用示波器打SLP_S3#_3R 可以看到有一下跳变,但马上就掉下来。

重点查V18_GOOD 由U502产生 也就是1.8V的电源好信号。

查U502的开启,SLP_S5#_5R 也没电压,但用示波器可打到一下跳变。

怀疑后面有短路,但测完全板也没见有短路。

于是换了先换了U502  17000E 不好,后没办法又换了EC和南桥。还是一样

思路重回到1.8V产生电路,

发现挑起1.8V大电感L502的一端,再触发,SLP_S3#_3R 就有3.3v      SLP_S5#_5R 有5V 这和正常板的是一样了

V18_GOOD没电压,这个肯定是没有的。

同时发现Q507 这个上管的 G极和S极,是通的了,应该是出保护了。(管子没问题)

同时没挑起大电感一端时,触发后再拨掉电源 Q507 G S极也是短路的。

修到这里没什么思路了,真正影响的是什么东西

求各路大神指点

附上电路图

cq515_集显_Volna

网友:
哥不是大神,但可以帮你分析分析,你既然知道挑起1.8v电感电压就正常了,而Q507  GS极在带电的情况下还是短,说明是是保护了,要是不带电呢,看他还短吗,或者说1.8v的负载短了,重植或换

网友(点评):
试过完全断开后级,还是不行,现在我搞的糊涂了,不知道从哪下手查了,

网友A:
q507 加电是示波器量一下g级波形

网友:
看看后端是不是还有短路

网友:
再换个1.8V供电

网友:
只要触了后,G S极,就短了,这时拨了电,再测也是短的,而且把他两端放电,周围电容放电后,再测也短,
要等一段时间它自己消电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507 加电是示波器量一下g级波形

有测过电感接电容那一端,触发那一瞬间,有非常杂的波形。
怀疑是芯片坏,但已换3个了,还是一样。连周围的元件都找了料板全换过。
现在在想是不是我走错方向了,

网友:
如果能断开后级 就断开  看看是供电有问题 还是后级引起的   在看看供电单元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