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9N7G-R3主板跑C1

楼主(2013-03-30):
捷波K9N7G-R3主板,跑C1,插不插内存都一样跑C1,报警,新手求助该如何着手?谢谢!!

网友:
你听听。。不接内存时。。有没有寻找内存的声音。。

网友:
桥坏了。焊焊吧。

网友:
电压正常吗!正常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开机时用手压下桥试下

网友:
80%以上桥坏了 。测各供电时钟陪你过复位都对的话   压压桥  各种方法都试了  最后再做桥

网友:
对的 ~上次修到块也是通过BGA桥好的~ 试试看

网友:
换CPU试没得

网友:
内存各各电压正常吗,别急忙搞桥啊,内存是由CPU控制的。

网友:
今天刚遇到也是跑C1  然后报警      主板反面内存的地方有断线      飞线OK

网友:
内存是受CPU控制?

网友:
AMD的单桥,内存是连CPU,受CPU控制,这样速度快啊。不象INTEL连北桥

网友: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内存槽的SM总线的DATA\CLK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是CPU控制的  先换个U试试   插不插都报警 说明没认到内存  先测电压 1脚0.9v 119脚 120脚 3.3v
238脚SPD 电压3.3V  主供电 电感测1.8V  另外打下119 120脚阻值 正常300-800之间  有波波的话打下看起波了吗   先干这么多吧 跟桥无关 AMD的都是CPU管理内存的

网友:
13楼的同学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内存供电/内存负载供电/系统管理总线/内存始终都还没有测的情况下先不要动桥,况且AMD 的内存不归桥管的。。

网友:
先排除CPU的可能吧,,然后再动桥,,

网友:
擦擦  金手指看看   洗洗内存槽看看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然后刷BIOS,最后干桥。

网友:
报警。内存那个SPD3—3有电压没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有电压吗

网友:
查下电路吧

网友:
刷BIOS  换IO  最后难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是由CPU控制的???

AMD的都CPU,你不知道吗

网友:
内存的供电,时钟,SMBUS,换内存,刷BIOS ,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