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主板的一个奇怪现象 CPU有主供电却不发热

楼主(2013-03-30):
昨天我碰到一块三星R467主板  修好待机3伏5伏  然后发现没有CPU电压  修好有CPU电压后   可是电流才跑到0.47A  触摸CPU发现几乎没有温度   说明CPu 没有工作    你说CPU 供电都有了  为什么CPU还没有工作?它还需要哪些条件?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个板子也是这样子不知道咋修

网友:
时钟  复位  再说了cpu又不是子有一个电压

网友:
时钟  复位

网友A:
各个电压都有,时钟有  复位没有   原本也怀疑北桥   后来觉得  北桥发给CPU的复位信号是开机的最后一个步骤吧    而不是cpu发热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没有换

网友B:
电流和0.几你想U怎么发热???
时钟你查过了 复位没有 查复位…

网友C:
复位没有,一半是南桥没发出复位信号较多。也可能是北桥。测DMI总线看阻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个电压都有,时钟有  复位没有   原本也怀疑北桥   后来觉得  北桥发给CPU的复位信号是开机的最后一个步 ...

那你就从cpu没有复位开始查吧

网友:
有些CPU没工作热量是很低的,从复位修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和0.几你想U怎么发热???
时钟你查过了 复位没有 查复位…

复位确实没有~~~北桥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没有,一半是南桥没发出复位信号较多。也可能是北桥。测DMI总线看阻值正常吗。

换过南桥   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