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用风枪的时候一般都多少度

楼主(2013-03-30):
大家好,我是个菜鸟,刚刚入行不久,这次呢就是想知道各位大侠在平时用风枪从主板上往下吹芯片的时候都是多少度呢,我往下吹的时候吹的又慢又怕吹坏,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还请以后多多关照

网友:
350到380度,风速2.

网友:
吹IO的话380-400度,风速5挡,AT852D和AT8586的枪我是这样设定的。

网友:
一般350以上~

网友:
吹电源芯片和IO,一般是400度,风速4档.

网友:
小芯片没那么容易吹坏,只要不炸裂一般都没事。至于温度和风速需要自己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