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搞定ACER触发掉电

楼主(2013-03-30):
型号:acer4736Z
故障:开机触发后电流到0.17掉电
拆开后,没发现进水,(是没看仔细),初步判断是没有出CPU电压或者3;5V后继没有出,打下全部阻值正常,先看CPU电压,没有,好,打开图纸,一步一步查,先查CPU供电芯片的供电脚,20脚19V,44脚开启3.3有,BOOT没有,VDD没有,好了,知道怎么了,VDD的5V是5V后继来的,看来要么后继没出要么断线。量了下没有断线,看来是没出,上电,果然后继没出,5V后继是由U61转换来的,G级无电压,继续量Q30A的2脚高电平,不对,
看了SUSP的出处,由Q31来的,Q31的5脚为低电平,不对,他是EC的116脚来的,量提EC的116脚为3.3V,看来断线了,实测真的断线,飞线后,SUSP为低电平了,但是电流还是不上去,看了看,5V后继还是没有出,但是3V后继都出了,看了看图纸,肯定U61控制极那里的那个电阻R1795到公共点断线,懒得去查,直接从3V后继的控制极飞线过来,上电OK,呵呵

网友:
又见一篇“顺籐摸瓜”维修的好帖子呀。

网友:
楼主做好了后,实际测量U61的控制级是多少电压?

网友:
一步步测试,接近故障点!受教了

网友:
未必不是后端有短路。

网友:
大侠们的经验小弟收缴了哈

网友:
线路板上多了几处保护电路,主板的主要元器件就少坏多了!

网友:
一看4736我先想到的就是电容

网友:
抓住故障点,而且又只有一个故障点,技术不错,运气也好

网友:
电路基础知识确实很重要

网友:
能不能说的连通一点

网友:
楼主真是稳准狠呀

网友:
一个字   狠

网友:
楼主修机器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A:
不是讯维哪位老师的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讯维哪位老师的帖子吧

呵呵,我不是老师,只是一个苦B维修工.

网友:
漂亮啊啊。维修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