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3bw问题

楼主(2013-03-30):
有台三星223bw的显示器,不知道什么问题,想请教下:
1.线全部接好、电源板、驱动板、屏线都接好接好,打开电源灯一闪一闪的,黑屏

2.线全部接好、电源板、驱动板、屏线拔掉,显示器白屏,买了新的驱动板回来,还是这样,伤脑筋

随便问下,显示屏供电的四个 2pin线,接口有规定的么,还是都可以接、供电电压一样?

网友:
1的毛病一般是电源负载问题,或电容老化

网友:
屏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LED升压电路或屏的问题,还有检查下屏供电的2PIN线是不是破损对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