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dell M5010 上电0.25修复一例(感觉最后一个故障是通病)

楼主(2013-03-30):
机器型号:dell M5050
主板板号:DG15
接机故障:自动上电,屏幕不亮
检测故障:电流上到0.25 ,初步判断没有出CPU电压
戴尔售后送来的机器,说让帮忙检测一下,不开机。
插上可调电源,发现自动开机,电流上到0.25左右,机器不亮。
拆机目测主板挺干净,南桥做过BGA,但是边上封胶没去掉,应该没换过南桥。EC有加焊的痕迹。测量各个电感对地组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自动通电之后,发现PL4701上没有CPU电压,PL4801上没电。PL4901 1.5VPL8901 VGACORE出了。看样子是SLP_S3之后开启内存待机电压之后剩下的电就没打开了。
先看自动开机吧,查了RTC模块电压,有3.3左右的电压。看来不是因为CMOS电路问题自动开机。于是去查了EC,发现有连焊。重新用电烙铁拖开连焊的地方,通电测试。OK,自动开机修复。
按下开关,ohshit!!还是上电到0.25左右,我还以为是EC连焊引起的上电不正常。
上面分析过了SLP_S3之后的SUSON已经开启了内存电压,这个是待机到内存用的。那么就去查查U4202 3.3VRUN。发现问题了一端有3.3V一端只有0.几伏。5VRUN大概1.几伏左右。然后查U4202控制脚,5V明显不足以完全开启此MOS管。静态测量R4205阻值45K,比着电路图上的100K少了一半。但是阻止变小了,15VALW充当开启U4202的开启电压经过R4205,电压应该不会变小啊,又不是分压。除非相连的转换此信号的双MOSU4207有短路拉低了电压。换掉U4207发现R4205阻值恢复100K
通电测试,电流上到1.05左右无跳动,机器不启动。草~~~还有故障啊。找了半天CPU假负载,好久没用,草,丢了。无奈啊,又得跑电路。不过先确定一下机器是否走代码吧。打开示波器,测量内存排阻波形,发现电压稍微抬高,但是没有正常那么高,并且没波形,据经验南桥出了问题。别问我为什么,只是经验。说明机器没走码。开始跑电路。
第一目标:cpurst
电路图里的名称是CPU_R_LDT_RST#。电路图里显示连接了一个排阻RN1001,费劲死了,最后发现在CPU座子旁边,那么近都看不到我的眼啊。刚好省事,南桥送来的CPU_LDT_PWRGD也在这,也就是第二目标,哈哈~~~动态测量RN1001第二脚1.5V,第一脚是0点几。静态测量对地组织23。我晕~~看来南桥坏了。
拔掉南桥,大家看看如图的位置是什么,那黑色的东西可不是封胶哦,是烧毁的碳化物。
清理焊盘后奇迹的发现竟然焊盘没坏,依旧闪闪发光哈哈~~这个南桥拍的有点反光了,当时没注意。清理的时候发现南桥对应的焊点,就闪光那一快掉了一个焊点,不过边上还有一点小线头。找到南桥上接地的焊点,打了一下阻值,哎呦500多,哈哈,没坏吧??于是飞了一小段铜线连接上想BGA上试试。BGA上去以后打RN1001第一脚组织,哈哈,恢复到230多。通电测试,电流跳变正常,接屏亮机!!!!亮机图片忘了拍了,这是晚上在家拿着主板整理的。
这个机器吧,前面的自动开机和上电到0.25故障,我感觉应该是上家修的时候留下的。第三个上电到1.05左右才是这机器的原本故障,不然那家伙不会想到去加焊南桥啊。再或者说那家伙是个泥腿子,只知道做桥。这机器应该是没进过水的,要是进水引起南桥下面烧掉的话,焊盘上其他地方应该会有腐蚀。我感觉以后可能会成为通病,碰到的朋友果断重置南桥锡球吧。
另外求人品,求加分!!版主觉得行的话,加精帖子我也没啥好说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呀~~~加分加分,又没积分下载电路图了。

补充内容 (2013-4-1 11:03):
机器型号是5010,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LZ功力不错啊。

网友:
楼主的分析非常经典,我也碰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也是修过的机子拿来修,都是修过的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A:
楼主是测内存数据脚的波形吗?还是SMB总线。你上面说的别问你为什么,是经验。能说说这个经验吗?

网友B:
二修机器  不好修 有时候修半天 可能才回到初始问题
楼主看来很厉害  DELL售后 都给你生意!

网友:
数据波形。没刻意去查SMB。这个是感觉。因为大部分内存排阻数据波形电压打的很低的时候,每次都是加焊南桥就好了。所以说是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修机器  不好修 有时候修半天 可能才回到初始问题
楼主看来很厉害  DELL售后 都给你生意!

厉害个毛啊。被那些二把刀挤兑惨了,人家价格低!!

网友D:
不明白,板子上都有碳化物了,说明烧焦了,怎么南桥还不会坏了!那难道是接触不良,导致发热掉焊盘了。还是前面师傅做BGA的时候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厉害个毛啊。被那些二把刀挤兑惨了,人家价格低!!

市场现在就是这样  没有技术的低价搞维修   有技术的少活做维修
.不过我觉得同行不同命  关键在经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板子上都有碳化物了,说明烧焦了,怎么南桥还不会坏了!那难道是接触不良,导致发热掉焊盘了。还是 ...

那个具体没法解释。我感觉就BGA那200多的温度,累死它也烧不焦。估计是自己坏的。

网友:
南桥加焊好的机率也是很高地。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场现在就是这样  没有技术的低价搞维修   有技术的少活做维修
.不过我觉得同行不同命  关键在经营

对,所以我一直坚持着,现在我们这个小城市的HP售后,戴尔售后,海尔售后都是我的客户,还行了~~够吃饭的

网友:
很有内功呀。

网友:
不错学习了   给力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场现在就是这样  没有技术的低价搞维修   有技术的少活做维修
.不过我觉得同行不同命  关键在经营

确实是在于怎么经营。。。。。。用脑吃饭。。。

网友:
一次修了三个地方!历害

网友:
楼主基础学的好  经验老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个毛啊。被那些二把刀挤兑惨了,人家价格低!!

呵呵,老师说过,以后会好的,慢慢的把那些捣乱市场的干掉

网友:
楼主 不仅技术好啊 人缘也好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测内存数据脚的波形吗?还是SMB总线。你上面说的别问你为什么,是经验。能说说这个经验吗?

按楼主的文章,说说吧:
电流只有0.2的话,一般是有电压没有起来,因为电流这么小,cpu没复位,没有消耗电流.所以应该先查各电压的生成和控制on信号,广达板子的话hwpg就该应没有出来.
电流上到1a的话cpu肯定工作了,只是没有寻址,或寻址后继没动作(档代码),看是不是集成显卡,不过一般超过0.6那么都可以认为cpu供电起来了,cpu要消耗电流工作,那么就一定要有cpurst.

其实都是有理有据的.楼主的文章我没有看全,如果有错误请指出.
另外smb出来与否只不过是没有诊断卡下面确认机器有没有跑码,因为跑码的话smb就会有动作,没动作就不会有波形.内存的add总线电压是由上拉排阻完成的,一般二代1V,三代0.8v,这是肯定的,内存ADD要有动作,也得先有smb 的数据交换,并且南桥能识别smb,确认设备号和读取设备上的参数,然后通过总线告诉北桥该如何去工作.所以楼主这个板子,是有复位,不跑码.

高手!!自叹不如!!!

网友:
看你修机就是一种享受 维修就当如此 留下了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高手啊。。有张见识了。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 我也觉得。南桥都烧掉碳了。都没有坏。是我都不敢重新值球球了。。直接换了个新的了。

网友:
楼主高手,自叹不如,AMD 1A电流是没有跑U

网友:
看了楼主的分析,发现我还处于泥腿子的水平

网友:
焊盘掉点。飞线能用多久?上次我的老板换显卡时把最边上的几个焊点和线给拔出来了。然后小心的给接上。做上后。居然还能亮。只是。没过半个月就返修了。不知道过多久会回来。

网友:
南桥加焊好的机率也是很高地。

网友:
我发现现在论坛里发的帖子但凡有通病二字的帖子必火,而且有点内容的必会加精。

当然了楼主这个维修案例还是很不错的,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以后会好的,慢慢的把那些捣乱市场的干掉 都干掉

网友:
呵呵,怀疑是通病,学习了

网友:
文章写的很给力

网友:
M5010修过几个,一般是北桥虚焊。

网友:
这种维修的钱好赚

网友:
什么时候菜鸟起飞

网友:
楼主还是那么牛!受教了!

网友:
是啊,现在价格太低了,这边加焊一下,几十元。。

网友:
技术牛叉羡慕嫉妒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上传个图纸。

网友:
分析的相当到位!呵呵…………而不应该是像楼主所说的那样感觉,而是像这位高手分析的那样的一个过程!

网友(2013-05-05):
分析非常经典,我也碰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但是没有解决 最后换板了

网友:
烧的好狠啊如果换是我肯定放弃了。

网友:
很好的文章、 受益匪浅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