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两台IBM机器,一台x100e,一台w520,AMD芯片组,一个故障是通病吗?

楼主(2013-03-30):
他们的南桥都是SB700,测cpupwrgd以后的信号,ARST,电压都跳变,断开后极没问题,是南桥这边跳,手里没有SB700,是他坏了吗

网友:
为什么他的后面的信号一直在跳呢?

网友A:
w520怎么会有SB7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w520怎么会有SB700

图纸上是sb700,图纸下错了还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w520怎么会有SB700

版主,你感觉是南桥的问题吗
修混了,另一台可能是戴尔的F8T   W520应该是插上内存掉电,拔掉内存就好了,电流在1.3a,不动,各路供电正常

网友:
都出来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