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30):
HP F 700.rar
HP COMPAQ F700 _AT1.PDF
图纸分享
今天接到一台HP F700的机子 说是不能开机。拿来一开 按了下开机键 的确没反应。拆开看了一下 没有什么异常。测了一下待机 正常。检查了开机按钮也是正常的。只好查IO了,找到KB3926(U15)一一查工作条件。工作条件都满足,再查信号发出没,NBSWON#.DNBSWON#.S5ON都是正常的,而SUSON和MAINON不正常,按开机键 由低到高马上又掉下来,这两个应该按开机后就一直是高电平。用热风枪把那桥加热试了一下 正常了 那就做桥咯 做完,能开机了。但是新问题又来了 反复重启。又去找了个最新的BIOS,刷上,OK没问题了 装机压力测试 一切正常。

网友:
秦师分享成功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而SUSON和MAINON不正常,按开机键 由低到高马上又掉下来,这两个应该按开机后就一直是高电平。用热风枪把那桥加热试了一下 正常了
楼主怎么会想着去加热桥呢

网友:
因为那两个信号是从桥里出来的 就试了一下 反正又不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