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570机型的盲刷BIOS方法(即黑刷)

楼主(2013-03-30):
使用方法:

     1、下载附件,解压文件

网友:
USB KEY是U盾吧。
说U盘就好了。。。

网友:
没这样刷过 都是编程器刷的

网友:
又是从哪里抄过来的啊

网友:
bios引起不触发 或是bios芯片坏 刷毛啊

网友:
这种刷法不保险,还是编程器刷好些

网友:
你这个不需要BOOTROM程序?

网友:
呵呵,知识库里的

网友A:
楼主怎不把CIRSIS Flashit.exe  PIWG2.bin
这几个说清楚是什么东西呀 讲下他的作用呀
先谢了

网友B:
- - 机器能亮你刷bios   机器不亮的时候你刷毛?

网友:
还是编程器刷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不把CIRSIS Flashit.exe  PIWG2.bin
这几个说清楚是什么东西呀 讲下他的作用呀
先谢了

那压缩文件里面有着文件 你放到u盘里面  开机按FN+R键u盘的等闪了一段时间久可以放开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机器能亮你刷bios   机器不亮的时候你刷毛?

就是机器不亮的时候刷,  这款机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