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LEV2强电烧毁起死回生

楼主(2013-03-30):
近日接一华硕M4N68T-M LEV2主板,客户描述故障起因是不小心把220V的强电弄到机箱上面了,现在故障是不开机。多话就不说了,拆机上工作台,初步检测,不上电,根据NV主板上电时序,(其实我也不懂啥时序,只知道上电要这几个条件)先检测PWRBTN, 有3.4V,算正常吧,检测NV两个电压1.2和1.5 ,IO供电3.3都有了,25M晶振波形很好,待机条件满足,拉低PWRBTN,IO处有跳变,SLP_S3#无跳变,由于时序不怎么懂,此处检修我用的笨办法,逆向检测的,先检测PS_ON_无跳变信号,说明前面还有条件没满足,接着再测SLP_S5#无跳变SB_PWRON#也是没反应,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换掉IO看看,此IO是IT8721F

换掉IO,还是不能上电,重复一遍检测,故障同上面一样,没有丝毫改善。之前我检测时已经打过芯片阻止,未见短路,现在故障疑点最大就是桥了,找来全新的桥换成有铅锡珠,换上去,然后打了下阻值,确认桥做的很完美,触发,上电跑马,本以为结束了,结果接个显示器一看,没显示。

看看我换的IO和原厂出来的有区别么,哈哈

继续检修,根据VGA定义,因为显示器灯颜色都没变,可以确定行 场信号都没通,打了下RGB阻值,正常,在继续打行场阻值,阻值不对,跑了下线路,找到主板上面一排阻,该排阻不是一般的小,已经烧毁了,也没图纸,论坛上面下了个点位折腾了半天也没看见这个排阻是多大的,没辙,只好翻出去年淘来的显微镜,仔细观察痕迹,确定该排阻为33欧,找了个排阻装上去,继续检查,既然排阻都烧毁了,后面的电路肯定不保,果不其然。5只A7T双二极管烧毁两只,继续查,74HCT125D门芯片烧毁,由于A7T这个管子特小,翻了所有的板子没找到,只好找了两只A7W代换,飞了一点点线,飞好后,接上显示器,开机显示图像了,到此维修结束,耗时4个小时。主要是找配件浪费了多半时间。

看看220V在机箱上留下的痕迹

补充内容 (2013-3-31 19:12):
后面花絮,今天客户拿回家,说没显示,不可能吧,回电叫客户带着液晶显示器一起过来,下午,客户带来了所有的设备,键盘鼠标,哈哈哈,接上我的显示器能显示,客户的显示器能开机接VGA没显示,毫无疑问

补充内容 (2013-3-31 19:16):
显示器驱动板也给烧了,跟客户谈好显示器的维修价格,开始动手,在驱动板场信号输入短路,跑线路,找到一个二极管,换之,开机显示,至此完全结束,维修显示器从拆机到装机10分钟。毕竟显示器电路太简单了

怡红快绿 -5

网友A:
花了四个小时,一共收了多少个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了四个小时,一共收了多少个大洋?

这里面说钱不好吧?反正有利润

网友:
呵呵呵 ~~
不说也不勉强

网友B:
楼主技术强悍,工具也强,显微镜也都用上了,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强悍,工具也强,显微镜也都用上了,顶一个。

惭愧呀,一直都没弄懂时序,有时候想自己找找时序,修好的主板又没时间去测了

网友:
楼主的IO是怎么焊的呀??

哈哈,我也有这水平。。。

网友C:
你换了io后是不是可以开机,但不显示,后来才修的显示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IO是怎么焊的呀??

烙铁拖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换了io后是不是可以开机,但不显示,后来才修的显示这块?

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换掉IO看看,此IO是IT8721F

换掉IO,还是不能上电,重复一遍检测,故障同上面一样,没有丝毫改善。之前我检测时已经打过芯片阻止,未见短路,现在故障疑点最大就是桥了,找来全新的桥换成有铅锡珠,换上去,然后打了下阻值,确认桥做的很完美,触发,上电跑马,本以为结束了,结果接个显示器一看,没显示

网友:
楼主的焊功真的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换掉IO看看,此IO是IT8721F

只看过程了,没有注意这几句话,谢谢楼主再次提醒

网友F:
io焊的很漂亮,用风枪还是烙铁?

网友G:
双二极管空置
也可以出显示的

网友:
LZ忙一天修多少RMB,不值得!

网友H:
IO真心膜拜啊    请问你温度跳的多少

网友I:
有BGA和波波干活就是爽

网友J:
烙铁拖焊IO有什么密决么?我老是拖不动,如果用风枪,经常掉焊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烙铁拖焊IO有什么密决么?我老是拖不动,如果用风枪,经常掉焊盘。

也没什么秘诀,熟练生巧罢了,我为了控制返修率,一直在焊工上不打折扣,3个月的保修期,目前控制在1%左右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IO真心膜拜啊    请问你温度跳的多少

其实温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怎么这样说呢,因为每一批的焊锡丝熔点都不一致,还有烙铁的温度不一定都是准的,主要自己观察锡融化后的流动性和老化点,然后自己调整温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其实温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怎么这样说呢,因为每一批的焊锡丝熔点都不一致,还有烙铁的温度不一定都是准 ...

老化点要肿么理解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化点要肿么理解列

你温度高点观察一下焊锡上面产生渣滓的时间

网友:
) M! ~  ]! |- T老化点要肿么理解列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是锡的融化成度,

也可以这么说,锡融之后要是温度一直高,也会影响锡的流动性,个人认为一般在350很不错,

网友:
楼主换IO的技术很强大

网友:
显示这一块 修的少啊。。行场同步都查到了啊  理论功底不错啊

网友:
唔!修好了就是牛。跑线有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烙铁拖焊IO有什么密决么?我老是拖不动,如果用风枪,经常掉焊盘。

不会吧?都保三个月,我们都保一个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烙铁拖焊IO有什么密决么?我老是拖不动,如果用风枪,经常掉焊盘。

不好意思,回复错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也没什么秘诀,熟练生巧罢了,我为了控制返修率,一直在焊工上不打折扣,3个月的保修期,目前控制在1%左右 ...

不会吧?都保三个月,我们都保一个月呀

你牛B,新机才保多长时间?

网友:
IO焊的的确漂亮,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工具齐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会吧?都保三个月,我们都保一个月呀

是的,主板 显卡 笔记本保3个月,液晶维修质保一年,不过价格我也不会打折扣,信誉是第一位的,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BGA和波波干活就是爽

不要崇拜BGA和示波器,那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个人认为,万用表和理论,经验是最重要的,BGA和示波器代替不了全部

网友:
不要崇拜BGA和示波器,那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个人认为,万用表和理论,经验是最重要的,BGA和示波器代替不了全部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主,挺牛啊!确实挺麻烦的,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让换主板!

网友:
楼主的IO是怎么焊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焊的很漂亮,用风枪还是烙铁?

烙铁拖的。先对好位,一拖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双二极管空置
也可以出显示的

空置双二极管到没试过,也没图纸,不知道是个什么线路,跑线路的话太麻烦了,以后有机会再试试

网友:
IO拖的完美呀.请问拖之前是不是把焊盘上的锡去掉,拖的时候再上锡拖呢.

网友:
双二极管是保护作用,如果不装,下次再烧就直接烧北桥了。

确实如此,不过这例还是因为电压太高,还是烧了桥

网友:
双二极管是保护作用,如果不装,下次再烧就直接烧北桥了。

网友(2015-11-04):
哈哈,行场 这些也能搞,不简单呢

网友:
好帖,受益良多

网友:
膜拜楼主的焊工

网友:
真功法啊 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技术耿耿

网友:
就是找配件浪费时间,很无赖啊

网友:
换了南桥就跑码,是不是因为供电好信号没有,才不跑的呀

网友:
楼主技术强悍,工具也强,显微镜也都用上了,顶一个。我是来学习技术的,电子电路部分的IO控制原理果然强大,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双向二极管是不是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
大神 膜拜阿 一个板子这么多故障

网友:
波波干活就是好。。。用不来

网友:
换桥 收多少钱?

网友:
高手必须顶起 要我真的早扔了!没那技术

网友:
好好好的学习一下,楼主真的强大啊,,表示压力山大,,行场信号我学过 的都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