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做桥的这些板板

楼主(2013-03-30):
案例1:TF7025-M2
故障现象:能触发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各点测试正常、灯卡全亮、压桥无果、全部流程搞完了,仍吃它不定。
死马来当活马医,上手术台进行高温疗法,结果吃定。

案例2:富士康A78AX-检测:这板共2片,故障均相同,触发不跑码。检测除CPU主供电偏低,只有0.9V。其它均正常,灯卡不全亮,用好板测试也不 全亮,其它也找不到问题,根据以往经验,主供电偏低有时候与桥有直接关系,还是先不动主供电,直接焊桥吧,焊好后试机档D2,換内存条无果,把好板的BIOS读出来,刷进坏板,顺利点亮。结果又是二片通吃。

网友:
严刑逼供,最后“服了”

网友:
你有没有试一下先不焊桥,先刷BIOS?

网友:
台式机这样也可以么?

网友:
哦,试过的,肯定是先简单,后复杂这样搞的,先刷就不行

网友A:
谁都不能解释为什么加一下热就好了 还有bios有那么容易坏么 还有你敢保修多久?

网友:
经验很重要!

网友:
楼主做事很利索嘛!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做法不敢恭维

论坛有楼主这样的人真是不错。技术也好。学习了
能收到真金白银就是硬道理,对吧。
经验讲出来并不需要谁来恭维,只是能邦到有这些板而又搞不定的朋友就够了。

网友:
简单加焊一下 用不了多久就回来了

网友:
说你笨你还喘上了,我一般保三月,这三月我保证它肯定不会再坏,你把固定散热片的销子換定镙钉,加好绝缘片,固定时松紧要适度,太紧了会压坏芯片,太松了散热不好。另外在散热片上加一个小风扇,这才几块钱,成本都算在维修费里了,多几块钱保个平安。我修的只有本本有时会返修,台机就没返修过,兄弟,试试这招吧。

网友:
保三月
鸟都赚不到,我一月保,NV,  AMD加焊2个月过后就完完了。

网友:
做人要厚道,你踩准点叫他二月就回来返修,一二次还行,也许第三次他就到别处去修了,失去一个客户有时候会比少修一块板的后果更严重。你修得好,也许他回去会介绍给更多的人,你会招来更多的客户。数量上去了不就赚多了吗,何必老在一块板上反复赚人家的。

网友(点评):
赞 讲的好呀

网友:
案例3:LENOVO品牌L-NC51Q主板有时跑4C,有时跑50。
现象:诊断卡多数时候跑50,
检修,用手使劲压住北桥,触发,正常开机,
结论。北桥空焊
处理,BGA加焊,OK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2658-1-1.html

网友:
案例3:LENOVO品牌L-NC51Q主板有时跑4C,有时跑50。
现象:诊断卡多数时候跑50,
检修,用手使劲压住北桥,触发,正常开机,
结论。北桥空焊
处理,BGA加焊,OK

网友:
AMD的虚焊的就是多啊。

网友(2014-02-12):
冬天 还好点,到了夏天就不怎么样了

网友:
NV桥伤不起啊,太费事

网友:
还是要看看PCB的质量啊,有的板,你怎么压,都没效果。

网友:
我们都是保一个月,如果客户不打游戏能保证用几个月,打游戏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

网友:
AMD 板子空焊就是多啊

网友:
我这边也是保一个月。。

网友:
可以用风枪试着加热桥看看暂时症状好没。好了 就可以确定故障放到BGA去加焊了,免得直接加焊还没好,浪费时间

网友:
我都是保修三月啊,一般虚焊都得重植才能用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都不能解释为什么加一下热就好了 还有bios有那么容易坏么 还有你敢保修多久?

加焊SB  NB  一般都是虚焊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桥珠间有短路,高温后就好现象很多啊,像汽车有温度低了不能发动的现象一样的道理

网友:
其实桥虑焊的话除了压桥还可以查各总线的阻值是否正常,这样可以准确的确定是哪的问题

网友:
以前还经常加焊,现在见到就换新了

网友:
加焊一般用不了多久的。取下来用无铅重植可以用很久。

网友:
无铅重植...收多少钱呀?又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