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火的RT8802A。。。

楼主(2013-03-30):
主板:梅捷SY-I5G41-L REV2.00
故障:不出CPU供电(RT8802A+BD-CH 组合)
检修流程:测得开启电压1;VTT/EN为0V(不装CPU时)上CPU时是1.20v。既然开启有了,那么PWM1-5呢?测得PWM1-3都有1.89V(装或不装都一样)
接着测得上下管的驱动如下:

由于我有一块好的梅捷板,就测了一下上下管驱动

我为了排除是不是MOS管坏掉,三相供电全拆掉了(装了一向MOS管上去)测得上下管的驱动为

最后说一下我在维修中换过的元器件,RT8802A不用说,好板拆下来的。其中第七脚接地,
公版电路中没有接地,

这是谷歌的效果。RT8802A的第五脚COMP
不装CPU时电压为1.22V,装CPU时电压为0,95V(好板不装CPU时1.22,装CPU时1.56V)。在后面只装一相供电上下管驱动总感觉好像正常了,但是不出CPU电压。会不会是一相不行啊?我还测了VID组合

不装CPU时VID0-7无供电,装CPU时
VID6,1.20v。VID2-5.0v。VID1,1.20V.VID0。0V。VIDSEL,1.20V总结为VID0-6,0 1 0 0 0 0 1
表中这个组合电压应该为1.0375V。好板我也测得时这个组合。现在是CPU电压还没有出来,我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客服要求必须修好。求思路。文本不好。将就着看,见谅!

网友A:
上下管已经有驱动波形证明Pwm已经工作!电压应该是有的,对照你的示波器测量的波形看到下管导通时间非常长,按照这样的分析应该是反馈电路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B:
DVD脚也要有高电平,8802才开始工作。工作时PWM1\2\3电压从待机的1.8降至0.6V左右。说明你的板RT8802未工作。

网友:
没换BD-芯片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VD脚也要有高电平,8802才开始工作。工作时PWM1\2\3电压从待机的1.8降至0.6V左右。说明你的板RT8802未工作 ...

  有工作了,DVD脚有1.18V,好板上测得也是1.18V.公版上是12V经过10K和1.1K分压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已经有驱动波形证明Pwm已经工作!电压应该是有的,对照你的示波器测量的波形看到下管导通时间非常长, ...

请问一下,我测得
R21,R23,R25为6.23K,R22,R24,R25为560欧,不知正不正常。还有
FB和COMP脚接的电阻阻值正常,和图纸上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已经有驱动波形证明Pwm已经工作!电压应该是有的,对照你的示波器测量的波形看到下管导通时间非常长, ...

CPUVCC  进座子里面去了

网友C:
换一个CPU试一下,我以前也碰到过和你一样的情况,换了一个CPU就好了,这种情况都是CPU与主板不兼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CPU试一下,我以前也碰到过和你一样的情况,换了一个CPU就好了,这种情况都是CPU与主板不兼容。

我怎么感觉座子有问题啊 !CPU换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感觉座子有问题啊 !CPU换过了

你换的是什么CPU?我一般都是换的E2140的CPU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换的是什么CPU?我一般都是换的E2140的CPU

E3300的CPU   刚才又来一块这样的主板,也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E3300的CPU   刚才又来一块这样的主板,也是不出CPU供电

应该是CPU的问题,去找一个E2140的CPU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感觉座子有问题啊 !CPU换过了

怀疑座子有问题就用测试座测一下,或用假负载打阻值看看,但是一般座子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