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A780 雷打了的 主板维修

楼主(2013-03-30):
一MSI780板打雷坏了,,拆下网卡,,待机3。3V  还是短路    拆了南桥不短路了,,,换桥前通下电看,,,IO发热    换了IO   南桥后     开机跑码     显示正常。。。但只有1个USB能用,,加焊无果    打USB阻   有一个有短路     拆了烧黑了的网卡接口再换了USB数据线上的两个二极管  阻值正常  开机正常进系统    网卡不能用就装个PCI的      关机后装上网卡再开机不了了
一通电3。3V     和5V的灯都亮      开开关没反应      但绿线的电压可以由5V  变成0V    电源不通电。            换了几个电源一样,,,先短接绿线再通电就能上电开机能显,,,,仔细想想,5V的灯在开机后亮才对,,,量红线对地60   不对    5V供电不对,,第一想到USB     再次强开机,,量USB供电芯片,,输出4。3V   且芯片有点热,,,装USB  时变为2。5V     换了USB供电芯片,OK

此板总算维修完成   维修过程差不多5个小时

网友:
这个板是自己的,20回收来的,,,修好也就卖个150

网友:
修好就行,水平不错。不过收回来20元成本,还要换桥,IO,这些,卖150元值吗?

网友:
  取下网卡看下,应该就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780能卖150啊。。

网友:
成本太高了,修好这一块板子有点不值。

网友:
有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