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断剑C.A770 VER1.7触发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3-03-31):
来源:同行送修的网吧板共4片
故障:触发不跑码
检修:触发通电后不跑码,这时其它客户来做系统。就把这台丢一边烧着,做系统去了,等忙完那边过来看了看,还是不跑码,复位几次还是不跑,量了量各测试点都基本正常,用手摸摸感觉北桥周边的几只电容和供电管有些烫手,一时又找不到问题了,想想先从感觉不正常的地方入手吧,先換換电容和MOS管,结果只換了电容就开始跑码,正常点亮。如果你觉得这是瞎猫撞上死耗子的话,那这瞎猫也是一只经验老道的瞎猫哦。
维修感悟:电容、供电管这些东西烫,可能是自身损坏,也可能是北桥有轻微短路,该例北桥并不算太烫,温度也算正常,所以外围供电线路上元件损坏的可能性更大些。同时维修也总是本着先简后难的步骤去做,如果換了电容不行,那后面肯定就是接着換MOS管,做桥,換桥,再不行丢之,腾出时间赚其它板的钱。在一块板是不能浪费太多时间。跑线路那已经是N多年前的事了。

网友:
楼主果然经验老道

网友:
你的3招用完了就不行了  跑线路也不用太多时间 对技术的提升很大

网友:
主板上的每一个元件用烙铁都是那么的难以焊下,后来用热风枪效果还不错。以前的主板坏了大都是电容顶不住了。

网友:
看上去电容未鼓包,很怀疑该板会返修

网友:
当然供电和一些基本测试点的问题,那肯定是要跑线的,我是说一些疑难杂症,你都不知是那的问题,各测试点都正常,这种板跑死也跑不出来,有时一天的精力就耗在这一块板上,真的不值。是吧

网友:
板子很可能会返修,正所谓治标不治本

网友:
但事实是很多时候都是电容出问题,,肉眼看不出来的,简单测试也测试不出来

网友:
最快赚钱大法呀呵呵

网友:
果然只是换电容

网友:
我天天只换电容。。。

网友A:
呵呵!你就只会这几招呀!你这样个修法能提高技术的话那真是太人才了!

网友(点评):
本例只供有同型号板,也是不跑码,但又找不到故障点的朋友参考,并不是说对所有主板都通吃,更不是以点带面,怎说只会这几招呢,对人对事评价要客观一些

网友:
楼主言之有理呀~

网友:
有些板子   供电 、时钟、复位 都正常  却还不跑码、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剩下的多数人会先做桥,这例我就没先搞桥,而是先換电容,搞多了就有经验了。不跑码总有不对的地方,只是有的能让你感到有不对劲的地方,有的就感觉不到,所以修板有时候也得跟着感觉走呵,再搞不定才动桥。

网友:
过不了几天肯定会返修,象AMD的板子桥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就只会这几招呀!你这样个修法能提高技术的话那真是太人才了!

哈哈!因为你说的好像很没技术那样子呀!我又看不到你技术怎么样呀!你又说了这么一点能不叫人怀疑你的技术吗!如果有说的不好还望谅解!我属有话直说那种!呵呵

网友:
七彩虹 断剑C.A770 VER1.7不触发维修一例

还是这板,今天客户又送来二块,第一块故障与上相同,換換电容就好了哦,不说了。第二块是不触发,短接开关针无反应,用表一量,开关针一只脚有3.3V另一只脚0V,短接时3.3V无高低跳变,这里想到的不是先跑线路,也不是先干IO,而是想到了先看看另一块修好的。经检查好板的1号针为接地0V,2号针为3.3V,再量坏板,1号针3.3V,2号针接地0V,看来问题就在这了,测量了一下周围电阻,三极管也未见有损坏,再对比二板,发现好板上少一只电容和一只电阻,另有一只电阻好板是标称101,坏板上标称102,年纪大了,眼神不大好,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想跑线的,费神,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取掉一只电阻,一只电容,再找来一只101的电阻換上,通电触发,OK了。哈哈,懒汉修板就这几招。修好就行,英雄不问出处。

网友:
遇到有复位不跑码,真是头痛,什么都搞了,还是不跑码,就放弃了,经常遇到这种头大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