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PLUS主板触发掉电

楼主(2013-03-31):
闲着没事我也来学习修主板,正在研究一块华硕M2N68 PLUS主板故障现象为:触发开机键5秒掉电,拔下CPU供电线,触发就不会掉电了。是不是CPU供电有那个元件短路了,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板子,告知下经验。

网友:
ASUS这板子这种现象大多是桥空焊,加焊桥试试。

网友:
IO坏也有可能 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可以先查一下CPU的电压。

网友:
不一定哦。。说不定 CPU供电这块有短路的   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检查CPU供电这块

网友:
拔掉CPU供电不掉电,99%都是CPU供电的事,查下MOS管,电容,如果都正常,那可能是CPU核心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CPU供电这块有短路的

网友:
已经解决了,原来是电源惹的祸!!

网友:
拔掉CPU触发,是不是判断桥是否正常

网友:
学习中,你那时碰巧好了, 有的是电源的问题,也不是BIOS的事,

网友:
这个问题的话, 你用试波器测量下CPU 瞬间有没有电压。有的话  说明电源部分好的吧。可以加焊桥试下。 或者把MOS管子全换掉。

网友:
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吧?

网友:
华硕的M2N68系列都这德行,USB有跳线就跳一下,没跳线就直接看CPU供电 开启新号的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