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温度过高求降温

楼主(2013-03-31):
一块XFX GTX285显卡,跑3DMARK自动重。温度过高引起的,散热处理了,还是一样。。大师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温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加个铜片或加个风扇试试

网友:
英伟达的显卡就这样,功耗太大,发热太高,70几度还是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不行的话 就用烙铁在D壳多弄几个洞呗

网友:
加铝片要好一点。

网友:
晶片快脫焊引起的~~我之前原本有張asus 3850 待機就60多度,跑3dmark 過100度當機,加焊過待機不到40度,跑軟體不超過70度~~

网友:
无任何解决办法,只有两个办法根治 1降低核心电压,但是一般人肯定搞不定,这个GPU供电电压只能通过FB脚调整,另外 办法是提高显卡散热

网友:
散热不行就换风扇或加风扇,不行的话,就是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