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失败的流程

楼主(2013-03-31):
哪个大师帮小弟解释一下,供电都有了,信号层面上有问题,请问软启动有问题,应该按照什么流程来检测?

网友:
比如这个板子,如果所有供电都满足了,电流只跑两步,软启动有问题,请问应该怎么做呢

x100e QUANTA+FL3+(MK-Note)+REV+1A.pdf

网友:
是不是先用假负载看有没有cpupwrgood  。vcore ,cpurst,如果这些也有了,是不是说明bios程序有问题,或者是自检到外设大件有问题而停止的

网友:
你这个卖图纸的方法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