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这样是显存的事吧?

楼主(2013-03-31):
联想Y450这样是显存的事吧?

网友:
y450显卡容易坏,不要轻易去做显存,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像是显卡哦

网友:
这个显卡能用什么代呢。

网友:
用外接显示器试试!如果故障依旧  加焊下显卡。。依旧  再测测显存的那个歌区域有问题!!

网友:
这是显卡,内屏是清屏把,我修联想的比较多,换显卡吧,全新的,不过不好做

网友:
Y450的显卡最爱坏 现存很少会出问题

网友:
建议换显卡

网友:
xianka  ke  neng da  oo

网友:
我都是花屏 先加焊显卡 完了 在说  呵呵

网友A:
    拿风枪吹吹显卡看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风枪吹吹显卡看看呀

和这位仁兄想法一样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B:
各位大师,请问一下我这边也有一台 Y450 的机子,跑 E3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各路电压正常,显卡我也加焊过,BIOS 也刷过,电流跑0。8---0。60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不跑 U 吧,,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屏线啊 先从新弄下屏线吧 我以前遇见过屏线松动也是这样的

先外接看看, 在检查下屏线或是替换 都行。

网友:
外接试试啊 可能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存是有规律的 你的这个没什么规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吹显存试下撒

网友:
BIOS刷得对不对啊,这机BIOS易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师,请问一下我这边也有一台 Y450 的机子,跑 E3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各路电压正常,显卡我也 ...

还有片电源小板你考虑下那个也爱出问题

网友:
先易后难吧,先刷BIOS看看,不行只能换显卡了,这显卡不易坏,但换了基本得换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不行就重植或者换新的芯片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不确定的话。可以先点屏啊   故障依然的话。。和显卡就木有问题了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类似的故障,换屏好了,LZ先用屏测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再修。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我都是先用风枪干一下,干一下好了,再上BGA

网友:
嗯!像楼主这现象,显卡的故障比较大啊!    我上个月也遇到此故障,更换改良显卡好的!

网友:
Y450的显卡最爱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师,请问一下我这边也有一台 Y450 的机子,跑 E3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各路电压正常,显卡我也 ...

这个机器  这种问题  是显卡供电问题   就是显卡旁边那个小板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一个一个排除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  这种问题  是显卡供电问题   就是显卡旁边那个小板

小板上的电压是正常的呀,显卡我也加焊过了呀

网友:
自然坏的,几乎没有显存的事,有缺电压的花屏。
这个显卡爱坏,板子比较爱变形,加焊注意点

网友:
典型显卡问题呀,整吧!

网友:
屏线,显卡问题多点

网友:
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