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460老烧上管的问题

楼主(2013-03-31):
联想B460烧了两个U36,测得U36控制级无阻值  但波形正常   可否判为CPU62882供电芯片不良   此机老烧上管似乎是通病了  我想知道的是   上管G级有波形  无阻值  正常否  ?   有没有老师出来给个明确的答案啊

网友:
你是说两对MOS管一起换嘛?  我已经换了一对了 又烧了上管  现在控制及无阻值   怀疑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子就是要烧,你最好是把CPU上管一起换掉。。。

我是上下管一起换的,上管又烧了   上管G级有波形  对地无阻值   是不是芯片本身不良?

网友:
急急急啊  在线等回复…………

网友B:
    通病  要4个一起换的  捎带的换下CPU   二代I3的问题很 多的

网友(点评):
真的是要换CPU还是你随便说说??

网友C:
自举升压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举升压电路检查一下

我觉得这个G级无阻值   是烧上管的原因   难道这个无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我估计 要和CPU供电芯片一起换点

网友D:
都要一起换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要一起换才可以

你是说  供电芯片   四个管子要一起换  才行?

网友:
上管和 芯片一起换鸟算了

网友:
不要沉了啊   求大师正解

网友:
以前碰到过T40的5v上管老是烧,换了供电芯片就好了,我想这个应该也一样

网友:
G极无阻值,怎会不烧管?连芯片好坏和线路是否断开都不排除,你有多少管都不够烧

网友:
阻值正常450左右。没阻值你重新焊一次62882,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
上管和下管,芯片一起换,才能行。

网友:
上管和下管,芯片一起换

网友:
哎,没有积分啊,

网友:
芯片上管一起换,实在不行看下电感好着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  要4个一起换的  捎带的换下CPU   二代I3的问题很 多的

    我都说通病了   反正我换了IC和上下管后能触发能上电流  但不亮机 换CPU后正常  I3的CPU容易烧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了

网友:
    我都说通病了   反正我换了IC和上下管后能触发能上电流  但不亮机 换CPU后正常  I3的CPU容易烧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了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