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楼主(2013-03-31):
进水的机器 待机部分出了问题 待机芯片的型号不确定 自己量了一下,大家可以用参考一下 代换原则 这种新机器没有图纸不好修啊

网友:
LZ真是有心人呀

网友:
那芯片的脚位 和条件你去和别的芯片对比一下 应该能对出来把

网友:
         等待高手回复!  求解

网友:
故障修复了吗

网友:
不知道你的修好了吗  ?芯片上面没有任何标示吗 ?

网友:
G480   版号多少,  纬创 代工的吗,, 请LZ 贴上来 OK ?

网友A:
Lenovo G480   LA-981P PDF   _联想G480 LA-7981P.pdf

_联想G480 LA-7981P.pdf

网友:
我的 G480已修好 更换了个待机芯片就OK了这机子待机的时候没有3v  5v   之前故障是待机0.08 待机的时候旁边的两个电感测到一个2.0  一个1.05换了芯片后  待机0.005待机的时候没有3V 5V   我这机子是进水机。。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两种板子,还不一样

网友(2013-05-10):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哇.塞   这个有技术问题呢. 楼主有没有维修好呢...我有个朋友在联想售后做的。 到时候我问他拿图纸,看看发你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novo G480   LA-981P PDF   _联想G480 LA-7981P.pdf

谢谢大哥已经修好了,谢谢你的图纸

网友:
回复各位同行这个机器已经修好
由于当时没有图纸就把实测关键点标注出来了.

网友:
好图纸谢谢了

网友:
我也收到了这么一台机子,也是进水,没图片还没修好,楼主有没有图片?可否发给小弟?116834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