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朝阳系列的板出大问题了

楼主(2013-03-31):
用风抢吹一个芯片吹了10分钟吹不下来   吹个I/O吹了15分钟     真的是很恼火啊     风挡是4挡   温度是380摄氏度   加一堆的焊锡 涂一堆的BGA油        到底是神马情况啊

网友:
怎么可能不会下来啊!我一般温度都是调最高的。

网友:
不用上锡,很明显风枪的毛病

网友:
温度搞高点啊。我都400多在拆东西。不然吹那么久浪费时间。

网友:
风枪  应该没事      吹别板的芯片都好好的

网友:
温度是有点低了   笔记本一般都是神马温度   我是用主板的温度吹的

网友:
我i一般都是400多度吹的,风还最大的那种

网友:
现在主板都是无铅的,温度调低肯定吹不下来,我一般但是430左右

网友:
不着火为好!速度要快,不然芯片受不了

网友:
芯片拆下来的  怕个毛线   就是怕把板给烧一个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