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显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3-03-31):
一块9800gt显卡不显,上电测1.8v,1.1v正常,当测1117输入脚12v.输岀脚也是12v这里电压不,断电测试1117输入输岀两阻值为0.说明1117击穿短路,用风枪吹下在测确实短路,换后在测输岀脚电压3.02v,开机正常显示。本人不是搞专业修理的,只是爱好,也是第一次发贴,文笔也不好,不知怎样写,请不要见笑,谢谢

网友:
骗分的吧你,12V直接进核心,不烧坏才怪呢,你还能修好?

网友:
看贴的连1117是什么还不明,就说人家骗分,,想想吧.发贴时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1117在板上也挺容易坏的  一般摸摸就知道了

网友:
不会上图啊

网友:
2楼的看明白了在说话,

网友:
  呵呵,。
看图回答

网友:
业余能修到这个份上 不错了。 能上图就好了  看看1117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