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31):
据客户说刚开始玩CF一个来小时,后来关机充电了,再开机就不能开了!现在的状况是,加电到0.82A左右不显示!各项供电正常,没有任何思路啊
不显示

网友:
电流跳变如何 修下显卡。。

网友:
看下风扇堵没有 堵的话 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独显玩游戏坏的,一般先考虑显卡了,先风枪加热下看看?

网友:
看看内存 搞搞显卡

网友:
看电流多数是显卡

网友(2017-07-01):
是AMD的显卡不,我遇到这样的,一般先上炉子,烧个5分钟

网友:
示波器测下内存过了没啊 过了就基本显卡了 参考玩游戏这点基本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