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时底板掉漆的简单处理方法

楼主(2013-03-31):
PCB板一掉漆做BGA时就容易连锡短路,一般都是温度过高或是主板老化了,我用的就是普通的CPU散热膏把它挤在卫生纸上,把多余水分吸干,用针或尖的镊子把散热膏点上去,然后烘干,我是把它扔在一个发热量高的机箱里放了3,4天,一定要干透才好,我做好了个R61的板子本来没抱希望的,结果成功了,之前因此可是废了好几个板子,没想到折磨我几年的问题今天就这么轻松解决了,这个V3000样板就是我以前报废掉的。做个图给大家参考d:\001   d:\002

网友:
图挂了看不到

网友:
上传个图。。

网友:
不是有绿油吗 楼主何苦啊

网友:
绿油不方便过吗。你这样还要放三4天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啊,这么惨不忍睹的板子都能整好啊!!!1

天意wx -2 水费

网友:
好办法  学习了  以前都用绿油 现在又多学了一个办法

网友:
绿油,到处都有的

网友:
买瓶绿油吧。比这快呀,要不然修台机子还要等3  4 天

网友:
绿油省事点

网友:
买瓶绿油吧,省事,也不贵。

网友:
我用绿油放了几个天还没有干啊

网友:
绿油用紫外线灯干的特别快,用大功率的

网友:
绿油就是不错的

网友:
还是绿油方便呀,不行用高温油墨也比这种方法强。

网友:
貌似很麻烦呢,要几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