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L-I945E 无待机 有3.3V 就找不到待机管子在哪求大虾!

楼主(2013-03-31):
此主板。不加电。有3.3V  但检测卡待机灯不亮。强加电能开机!正常跑马。就是不触发。。。寻思奔5VSB找待机管。跑了半天没找到!有没有高手指点下迷津!

网友:
顶下别沉了!!

网友:
是不是与pson相连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
不要只找3脚的,8脚的也有可能是

网友:
断线了吧 骚年 量那么久都没找到

网友:
我有一块和你一样的联想板 待机1117在电池旁边。

网友:
基本上都是在右下角旁边的、  PCI 上A14 有3.3吧   就查开机电路啊

网友:
没3VSB 强上电也不会跑码, 测一下IO有没有发出PSON   3VSB从PCI A14脚反过来跑试试

网友:
待机的5V转3V稳压管测试一下,再或者线烧断了。

网友:
找到电路图,查开机电路,看坏在那个元件上了。

网友:
英特的板子
5+3 上找吧

网友:
接一根线。

网友:
没图纸的话就从A14脚往回走线,一般这情况可能有贴电阻坏。

网友:
凡是在主板上看到字样为1083到1087或者1117的字样 ,一般为待机稳压器,实在找不到你用万用表去划主板原件 ,一般稳压器的近端为电源紫5v

网友:
有3.3V了 就不用找1117了吧  查查南桥待机条件 IO 高低电平 和PSON到IO  的线路 那些吧

网友:
上面说的都没错  仔细找找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