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好坏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3-03-31):
请问场效应管的好坏测量方法,还有场效应管的电压输入输出端是固定的吗?比如栅极漏极和源极,电流是从指定的哪一极流入哪一极流出的还是根据不同的电路有不同的方向?

网友A:
哥门   你没学过基础吗?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打到蜂鸣档(2极管档)在六次测量中只有一次才有阻值,

网友:
其实原理和三极管一个样,你理解为三极管都行。N管是由一般D进,S出。条件是G电压大于D。如果你不知哪端才是D、S、G,你就用万用表红笔一端,黑笔随便一端,红笔不移如果测都有400-700数值,这管一般就是好的。因为中间就是一个稳压二极管。P管相反而已。本人小白,只能了解这么多

网友:
好吧,很详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门   你没学过基础吗?

学过,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