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

楼主(2013-03-31):
刚拿到一个客户的台式机主板,进系统时间不包存,这个简单就是bios数珠不保存换了一个电子!好了把它装起来后就没试,下客户拿机子时开给他看时,开机无显测CPU供电正常,插上整段卡不跑码,显示无故障这让我很无赖求助大师

网友:
检查北桥供电,看看如果有就检查CBU供电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有可能北桥空焊了....

网友:
现在有没有维修结果,来学习了

网友:
桥供电正常,说明工作了。。。。cpu
供电有

网友:
既然时间不保存  肯定是COMS 电池没电了     COMS 放放电   说不定就好使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没电,BIOS设置乱了,把它恢复下试试那?

网友:
恩,检测一下COMS电池的电压,再把COMS请一个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