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滚动条,进PE也卡。。把我整疯了,求救!!

楼主(2013-03-31):
索尼VPCEA35EC 版号MBX-224,滚动条卡住,进PE灰屏。。挂在PCI上面的都拆了,BIOS刷了·CPU换了,HM55桥和显卡都换新的了,还是一样,,要疯了。。。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E9BIPM$_`9}`VS07`VD9H1F.gif。。。有张一模一样的主板,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Vcore滤波电容换换  CPU供电不稳定也会这样

网友A:
那如果不装硬盘呢?会不会是硬盘插口的滤波电容不对了?

网友:
碰到过   你修的以前478的板吧

一看就知道是高手啊!!478!!!

网友B:
换了那么多东西 还直得弄吗这机器

网友C:
网卡 声卡  USB接口都看了吗  还有这机器是怎么坏的没问吗

网友:
前几天我也碰到一个,dv2000,现象同你的一样,南北桥,CPU,内存,显卡,硬盘都换了,还是这个样,最后也没修好。求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 声卡  USB接口都看了吗  还有这机器是怎么坏的没问吗

声卡,网卡肯定取了的,客户说的是正常使用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不装硬盘呢?会不会是硬盘插口的滤波电容不对了?

裸板PE都进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那么多东西 还直得弄吗这机器

就是换了那么多,想修好啊,

网友D:
换了这么多件;修好客户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这么多件;修好客户要吗

怎么不要呢。那些件都是好的,又没坏

网友:
只遇到过,但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不加硬盘试了么?

网友:
应该是CPU的滤波电容的问题,别老是换,我以前在青岛的时候也跟你一个样。。要学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