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0af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03-31):
asus k50af 不触发维修,首先测量个供电点阻值都正常,插上直流供电器电压19v限流3a,量待机电压3V 5V都为0V,量开关供电3VA 正常,按下开关有高低变化,量EC供电+3VA_EC,+3VACC,+3VPLL都是3V,EC_RST#高电位正常,当量EC晶振时无波形,将晶振谐振电容C3016 C3017换掉,再测,已恢复晶振,+3VSUS +5VSUS待机电压已产生,
按下开关电流0.06A-1.3A-1.4A停住还是黑屏不显示,测内存资料讯号无波形,还没读内存,将所有供电侧一遍都有正常输出,(此时为不跑马),再量BIOS供电3V OKPIN 2 PIN5有波形,按下开关波形只有变化一下停住,测LPCAD0-3和LPC_FRAME#波形出现就消失成直流电,研判是BIOS程序不全造成,刷BIOS 后,重新开机电流在1.3A处一次跳变在往上2次跳变应该是显示了,接上营幕,从新开机 ASUS LOGO 出现,维修完成

网友:
EC晶振用万用表测试什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