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90m 不触发

楼主(2013-03-31):
联想E290m 客户拿过来说不通电    拆机测 3M 5M 电压出来了    再测开机键有3.3V  按下开机键有0V  这边OK     NBSWON#开机信号是哪过来的     直通南桥PWRBTN#  C23    这南桥上的是红胶  去掉  风枪三百度  吹了一会   开机OK   客户急着 要  没有上BGA 处理好散热给客户拿回去了!  我是新人  懂得不是很多  写的不好  请多多指教
献上图纸

网友A:
过一段时间恐怕要返修了

网友:
风枪三百度 就怕客户拿去  叁佰陆拾度转弯

网友:
返修是必须的

网友B:
你仔细看看,这是一个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看,这是一个信号吗?

麻烦 朋友指点下 这个是什么啊  新人啊  半路转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一段时间恐怕要返修了

  返修机率是很大的! 客户急着要  11点的车  我 10点20分 查出故障点   我手脚有点慢! 只能这样给客户先了!这种一般要作南桥吗  请问下?  还是要换?  指点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