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开机跑d4,报警三声

楼主(2013-03-31):
V星740GTM-P23主板,差诊断卡显示d4,报警长三声,刷bios了也不好使,请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内存没过吧 你没有看跑了多少?

网友:
没有过内存 你打一下内存的AD线 有可能是断线了或是 北桥

网友:
内存不过  加焊北桥

网友:
你换个内存或者加焊下北桥看看

网友:
修好了,真的是断线了,坑人啊。

网友:
我也觉得是短线的嫌疑。。可以收钱了。嘿嘿

网友(2014-01-13):
能麻烦上传个bios吗   我的机器也是这故障  我想刷bios试试  但找不到bios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断的是什么线纳,我也遇到块双敏跑d4,希望楼主指点下

网友(2014-05-27):
内存供电 烧毁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