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

楼主(2013-03-31):
G450的机器,不触发,3V,5V都正常,接外接电源开关处有16V,按开关EC KB926QF的32脚ON/OFF#有跳变,但117脚PBTN_OUT#无任何动作(3.3V),100脚EC_RSMRST无电压,127脚ACIN有3.14V,EC和南桥都换过还是一样的,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 ?

网友:
你得先查下EC的复位,时钟正常不?还有一个休眠信号,这个好象都还没有修到南桥那里去。这么早就把南桥换了?

网友:
EC待机条件都查了吗,晶振。BIOS数据。LID_SW#  AC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