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造成硬盘蓝屏,还有开机不认硬盘,这种电源要怎么修呢?

楼主(2013-03-31):
电源造成硬盘蓝屏,还有开机不认硬盘,这种电源要怎么修呢?有些我换过电容就好的,有些真不知道怎么修,只要能开机认到硬盘,进去了,开好几天都没问题的,有经验的说说

网友:
一般是前级后级滤波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  现在电源又不贵  难得淘神 意义不大

网友:
大部分都是电容性能降低引起的。

网友:
我感觉这种问题就复杂了,电容,电阻変值都有可能出现这类问题,还有开关管

网友:
电源贵?硬盘贵

网友:
更换一新电源试一下。

网友:
我要是遇见这类问题直接换电源看故障还在不,这样可以排除电源以外的故障。要是确认是电源的问题,直接拆检看有没有明显损坏的电容,有换后继续试验看电源好啦没有,要还不好就把大电容按个拆检,直到找到有故障的电容,要是所有的电容都没问题就把这个电源做料板使用啦,说实话没那么多精力排除故障,修好啦也就是值20元,装个系统还收30元那对不?

网友:
我遇到过几个这样的了,把输出电容换了一般就可以,别看那些电容外观好像没问题,其实已经废了!

网友:
全部电容换了也没用,可能是元件性能有问题

网友A:
换个好电源试一下,感觉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电源试一下,感觉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现在讨论是怎么修这种电源,

网友:
前段我也遇见过这种现象,换电容无效,换个电源就好了。把换下的电源用在其他机器上却工作正常,现在还没搞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B:
这个我遇见过 这是电源上接硬盘的口松了 或是受潮氧化了  换个口 或用尖嘴钳子夹一夹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遇见过 这是电源上接硬盘的口松了 或是受潮氧化了  换个口 或用尖嘴钳子夹一夹就好

我都用转接的SATA线了,早排除接口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转接的SATA线了,早排除接口的问题了

不人硬盘时你听一下硬盘转吗 如果不转肯定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人硬盘时你听一下硬盘转吗 如果不转肯定是接口的问题

感觉你组装维修都不会,现在确定是里面电路问题,有时候修到12V输出有杂波,换了12电容是好了,有些换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