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DSBV-DX/C不过内存

楼主(2013-03-31):
华硕DSBV-DX/C服务器主板插白色的内存插槽就跑Eb,插黑色或者不插内存就跑E1
晕死了,BIOS都刷过了就是找不到思路啦...........

网友:
各位师傅有修过或者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给点参考意见啊...................

网友:
服务器这块修的比较少。。

网友:
是不是用的FBD的内存?是的话,插的时候,先插靠近北桥的那条。内存槽边上有内存的时钟芯片,要是不过内存的话,可以先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