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不定时掉电重启没思路

楼主(2013-03-31):
华硕主板P5KPL-AM  2.03板  进系统不定时重启,有时候还刚显示就重启,电压都是正常的,有没有大神修到过这种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不定时重启,最让人头痛。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华硕p5k-e不定时掉电重启,有时亮机就掉电重启,没思路,怀疑南桥 IO  和324

网友:
这种故障,没多大的具体把握,总感觉还是和桥有一定关系,但我也没修好过这种故障。

网友:
搞死人啊 A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