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I 触发电流0.54欲跳变马上掉回重复以上动作

楼主(2013-03-31):
怀疑小短路,查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发现CPU核心各供电电感L2、L1、L7对地阻值53欧(拿同样的板对比阻值是435欧)。拆掉上下MOS管和核心供电心片ADP3212后电感依然53欧。后级就是CPU座里的一些电容。前级芯片已拆,还是这阻值不知是不是思路有什么不对了,求指教。

网友:
掉电一般是缺电压,或者后极有短路。查查看。

网友:
你换个U试试看。。。

网友:
加热HM55就可以了,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