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014系统里没有有线网卡,无线网卡有。

楼主(2013-03-31):
1.2V只有0.3V,3.3V 正常8111换了25M晶振也回来,我搜了别的地方没有1.2V不知道为什么没有1.2V电压,没有维修思路了,特来求助

网友:
WIN7的系统吗  是的话插一下网线就有了

网友:
取了网卡芯片看1.2DVD 是否正常,不正常查1.2DVDD线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是新换的8111没有焊好,失误

晕  现在的网卡都是类似BGA式的要小心焊上

网友:
遇到过一台BIOS问题造成认不到网卡的

网友:
维修焊功很重要的哦

网友:
修机器焊功一定要到位啊  不让会很头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