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AX1隔离电路简单啊!既简单又有效!赞一下!

楼主(2013-03-31):
前些天修理一块HP CQ42不过隔离的,损坏了主隔离管和电池放电管!

通电后待机0.00A,D/S对地都很正常!隔离管G级和S极都是6.xV,D极当然有19V啦,看型号知道这个管是N沟,再测量连接它的两个电阻和一个小MOS,发现其中一个电阻一侧有28V,这个应该是升压过来的开启供电了,应该是由隔离控制IC提供~~没有再去研究它,继续测量那个小MOS,也是N沟的,D极经过一个1个100欧的到隔离MOS的G极,这个应该就是控制导通的了!它的G极0V低电平,证明那里送来的开启信号是正常的了!再焊开G极上的一个100欧不知干啥用的电阻和G/S并联的一个电容通电!故障一样!

再测量了下G/S的阻值,发现只有200多欧!肯定有问题!

脱开S极测量正反向阻值,只有1K左右!证明主隔离MOS已坏,但脱离状态下电路板上端G/S还有200多欧,不正常!再追查G极走线原来还控制电池放电的8脚MOS,再把它拆下恢复正常了!把它们俩换好上电!

S极已有19V到位,装好电池看充电状态正常!

装机试机一切正常!

太简单了,不过看到主要隔离原件这么的少,电池和AC保护性隔离只用一个二极管!也能有这么好的保护能力所以发一下帖!有空找张图纸看看具体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好i就没有板修了 寂寞啊

网友:
只能说现在中国人一谓的要便宜  所以厂家没有办法只能省成本,偷工简料

网友:
哥们没电路图难于理解呀,

网友:
一直认为仁宝的保护电路是最好的。

网友(点评):
我一直认为英业达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A:
我看上楼主的表了

网友:
GS多少阻值才正常啊楼主,还有楼主修板的思路能不能说的详细的 给我们这些新人学习学习

网友:
表真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加逻辑推理!没有其它!

谢了,我知道了我试试按着你的思路来学习

网友(2013-05-01):
多谢分享,还有挺羡慕楼主的福禄克表。

网友:
不错啊,技术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上楼主的表了

确实,表不错。比我的17B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