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g2498-2-2的主控机,除电源键以外其它按键失灵

楼主(2013-03-31):
我有一台显示器方正FG981-WY,除电源外其它的按键全部失灵,是啥 问题?按下电源键能正常开机,显示器上有方正的LOGO 。
显示器

网友:
先测按建好坏。
按键是好的。刷程序。在驱动板找原因。

网友:
这问题一般是键坏了或线断了,好修,拆看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拆开看了,并且量了所有的按键板上线路全部测过了,都通。。刚买了个编程器准备刷软件呢

网友:
测试发现按键乱了,按的是亮度键,显示的是自动调整,只要只要按亮度调节键,亮度提 示框显示亮度最小,按增大键不管用,但按键是好的

网友:
是不是线路上的线断线了

网友:
按键都换了吧,

网友:
显示器修好了,把按键板上的亮度调小键《线路给割断以后正常。。。害得我白习一个编程器。又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