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93W b无法改变分辨率

楼主(2013-03-31):
V193W B,刚开始是一亮即灭。把电源板换掉以后,开机后如果分辨率改变,则需要关掉显示器再开才显示,而且最高只能显示到1024*768(注意:未换电源板之前只是一亮即灭,没有这个分辨率的问题)求解~~
显示器

网友:
这个好像是驱动板程序的问题,刷个程序试一下。如果没有程序把24cxx摘掉试一下。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 难道换个电源板程序就变成只支持1024 *768

网友:
应该就是程序出问题了,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