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GT显卡不亮

楼主(2013-03-31):
今天修一块8500GT不亮显卡,测量APW7605,第二脚输出电压为2.6V,第四角输出电压为10.06不知道是不是正常,修过的说下,先谢了。。。。。。。。

网友:
换一个APW7065或APW7120(我们一般都是测1,5,7脚的电压)

网友:
我要有这芯片的话早换了,就是没有才问下正常不正常,要正常就找其他原因了。。。。。。。。。另也没有APW7120/NX2114/NX2124.我有的只有RT9214和FP6321.。。。。。。。。。

网友A:
今天 一急换个6321上去,结果还哪样,看来不是7605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 一急换个6321上去,结果还哪样,看来不是7605坏了。。。。。。

接到这样的显卡 不要忙去换什么元件   如果确定是显卡的问题  首先检查显卡是不是有撞件 虚焊  我修过一块 就是不显示的 BGA 做了显存做了    还是不亮  最后一看 掉了一颗电阻和一颗电容   换上去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到这样的显卡 不要忙去换什么元件   如果确定是显卡的问题  首先检查显卡是不是有撞件 虚焊  我修过一块 ...

看过了,只是有的地方不知是本来就没有还是掉的。。。。。。焊盘都比较新。。。。。。